物联网如何做到让城市更智能?

楼主(2020-09-14):
    物联网如何做到让城市更智能?

网友:
    万物互联,大数据

网友:
    建议使用集成了MOSFET的LED驱动器产品,因为这样做的好处是集成MOSFET的导通电阻少,产生的热量要比分立的少,另外,就是集成的MOSFET是控制器和FET在一起,一般都有过热关断功能

楼主:
    确实过热关断功能很重要

网友:
    尽量使用单级架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