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流焊的印刷质量分析

楼主(2020-09-14):
    导读:再流焊的品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再流焊炉的温度曲线及焊锡膏的成分、参数,现在常用的高性能再流焊炉,已能比较方便地精确控制、调整温度曲线,相比之下,在高密度与小型化的趋势中,焊锡膏的印刷就成了再流焊质量的关键。
    焊锡膏的影响因素
    再流焊的品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再流焊炉的温度曲线及焊锡膏的成分、参数,现在常用的高性能再流焊炉,已能比较方便地精确控制、调整温度曲线,相比之下,在高密度与小型化的趋势中,焊锡膏的印刷就成了再流焊质量的关键;焊锡膏合金粉末的颗粒形状与窄间距器件的焊接质量有关,焊锡膏的粘度与成分也必须选用适当,另外,焊锡膏一般冷藏储存,取用时待恢复到室温后,才能开盖,要特别注意避免因温差使焊锡膏混入水汽,需要时用搅拌机搅匀焊锡膏。
    焊接设备的影响
    有时,再流焊设备的传送带震动过大也是影响焊接质量的因素之一.
    再流焊工艺的影响
    在排除了焊锡膏印刷工艺与贴片工艺的品质异常之后,再流焊工艺本身也会导致以下品质异常:
    • 冷焊通常是再流焊温度偏低或再流区的时间不足;
    • 锡珠预热区温度爬升速度过快(一般要求,温度上升的斜率小于3度每秒);
    • 连锡电路板或元器件受潮,含水分过多易引起锡爆产生连锡;
    • 裂纹一般是降温区温度下降过快(一般有铅焊接的温度下降斜率小于4度每秒);

    SMT焊接质量缺陷--- 再流焊质量缺陷及解决办法
    立碑现象再流焊中,片式元器件常出现立起的现象
    产生的原因:立碑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元件两边的润湿力不平衡,因而元件两端的力矩也不平衡,从而导致立碑现象的发生。
    下列情况均会导致再流焊时元件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
    ▶ 焊盘设计与布局不合理.如果焊盘设计与布局有以下缺陷,将会引起元件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
    • 元件的两边焊盘之一与地线相连接或有一侧焊盘面积过大,焊盘两端热容量不均匀:
    • PCB表面各处的温差过大以致元件焊盘两边吸热不均匀:
    • 大型器件QFP、BGA、散热器周围的小型片式元件焊盘两端会出现温度不均匀:
    解决办法:改变焊盘设计与布局.
    ▶ 焊锡膏与焊锡膏印刷存在问题:焊锡膏的活性不高或元件的可焊性差,焊锡膏熔化后,表面张力不一样,将引起焊盘湿润力不平衡,两焊盘的焊锡膏印刷量不均匀,多的一边会因焊锡膏吸热量增多,融化时间滞后,以致湿润力不平衡;
    解决办法:选用活性较高的焊锡膏,改善焊锡膏印刷参数,特别是模板的窗口尺寸;
    ▶ 贴片移位Z轴方向受力不均匀:会导致元件浸入到焊锡膏中的深度不均匀,熔化时会因时间差而导致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如果元件贴片移位会直接导致立碑;
    解决办法:调节贴片机工艺参数。
    ▶ 炉温曲线不正确:如果再流焊炉炉体过短和温区太少就会造成对PCB加热的工作曲线不正确,以致板面上湿差过大,从而造成湿润力不平衡。
    解决办法:根据每种不同产品调节好适当的温度曲线。
    ▶ 氮气再流焊中的氧浓度:采取氮气保护再流焊会增加焊料的湿润力,但越来越多的例证说明,在氧气含量过低的情况下发生立碑的现象反而增多,通常认为氧含量控制在(100~500)×10的负6次方左右最为适宜;
    锡珠
    锡珠是再流焊中常见的缺陷之一,它不仅影响外观而且会引起桥接,锡珠可分为两类:一类出现在片式元器件一侧,常为一个独立的大球状;另一类出现在IC引脚四周,呈分散的小珠状,产生锡珠的原因很多,现分析如下:
    ▶ 温度曲线不正确:再流焊曲线可以分为4个区段,分别是预热、保温、再流和冷却,预热、保温的目的是为了使PCB表面温度在60~90s内升到150℃,并保温约90s,这不仅可以降低PCB及元件的热冲击,更主要是确保焊锡膏的溶剂能部分挥发,避免再流焊时因溶剂太多引起飞溅,造成焊锡膏冲出焊盘而形成锡珠。
    解决办法:注意升温速率,并采取适中的预热,使之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使溶剂大部分挥发。
    ▶ 焊锡膏的质量
    • 焊锡膏中金属含量通常在(90±0.5)℅,金属含量过低会导致助焊剂成分过多,因此过多的助焊剂会因预热阶段不易挥发而引起飞珠;
    • 焊锡膏中水蒸气和氧含量增加也会引起飞珠,由于焊锡膏通常冷藏,当从冰箱中取出时,如果没有确保恢复时间,,将会导致水蒸气进入。此外焊锡膏瓶的盖子每次使用后要盖紧,若没有及时盖严也会导致水蒸气的进入;
    • 放在模板上印制的焊锡膏在完工后,剩余的部分应另行处理,若再放回原来瓶中,会引起瓶中焊锡膏变质,也会产生锡珠。

    解决办法:选择优质的焊锡膏、注意焊锡膏的保管与使用要求。
    ▶ 印刷与贴片
    在焊锡膏的印刷工艺中,由于模板与焊盘对中会发生偏移,若偏移过大则会导致焊锡膏浸流到焊盘外,加热后容易出现锡珠,此外印刷工作环境不好也会导致锡珠的生成,理想的印刷环境温度为25±3℃,相对湿度为50℅~65℅。
    解决办法:仔细调整模板的装夹,防止松动现象,改善印刷工作环境。
    贴片过程中Z轴的压力也是引起锡珠的一项重要原因,却往往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部分贴片机Z轴头是依据元件的厚度来定位的,如Z轴高度调节不当,会引起元件贴到PCB上的一瞬间将焊锡膏挤压到焊盘外的现象,这部分焊锡膏会在焊接时形成锡珠,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锡珠尺寸稍大。
    解决办法:重新调节贴片机的Z轴高度。
    模板的厚度与开口尺寸:模板厚度与开口尺寸过大,会导致焊锡膏用量增大,也会引起焊锡膏漫流到焊盘外,特别是用化学腐蚀方法制造的摸板。
    解决办法:选用适当厚度的模板和开口尺寸的设计,一般模板开口面积为焊盘尺寸的90℅。
    芯吸现象
    芯吸现象又称抽芯现象,是常见焊接缺陷之一,多见于气相再流焊,芯吸现象使焊料脱离焊盘而沿引脚上行到引脚与芯片本体之间,,通常会形成严重的虚焊现象,产生的原因只要是由于元件引脚的导热率大,故升温迅速,以致焊料优先湿润引脚,焊料与引脚之间的湿润力远大于焊料与焊盘之间的湿润力,此外引脚的上翘更会加剧芯吸现象的发生。
    解决办法:
    • 对于气相再流焊应将SMA首先充分预热后再放入气相炉中;
    • 应认真检查PCB焊盘的可焊性,可焊性不好的PCB不能用于生产;
    • 充分重视元件的共面性,对共面性不好的器件也不能用于生产。
    在红外再流焊中,PCB基材与焊料中的有机助焊剂是红外线良好的吸收介质,而引脚却能部分反射红外线,故相比而言焊料优先熔化,焊料与焊盘的湿润力就会大于焊料与引脚之间的湿润力,故焊料不会沿引脚上升,从而发生芯吸现象的概率就小得多。
    桥连
    桥连是SMT生产中常见的缺陷之一,它会引起元件之间的短路,遇到桥连必须返修.引起桥连的原因很多主要有:
    ▶ 焊锡膏的质量问题:
    • 焊锡膏中金属含量偏高,特别是印刷时间过久,易出现金属含量增高,导致IC引脚桥连;
    • 焊锡膏粘度低,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
    • 焊锡膏塔落度差,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
    解决办法:调整焊锡膏配比或改用质量好的焊锡膏。
    ▶ 印刷系统
    • 印刷机重复精度差,对位不齐(钢板对位不好、PCB对位不好),致使焊锡膏印刷到焊盘外,尤其是细间距QFP焊盘;
    • 模板窗口尺寸与厚度设计不对以及PCB焊盘设计Sn-pb合金镀层不均匀,导致焊锡膏偏多;
    解决方法:调整印刷机、改善PCB焊盘涂覆层。
    ▶ 贴放压力过大、焊锡膏受压后满流是生产中多见的原因,另外贴片精度不够会使元件出现移位、IC引脚变形等;
    ▶ 再流焊炉升温速度过快,焊锡膏中溶剂来不及挥发。
    解决办法:调整贴片机Z轴高度及再流焊炉升温速度。
    波峰焊质量缺陷及解决办法
    ▶ 拉尖是指在焊点端部出现多余的针状焊锡,这是波峰焊工艺中特有的缺陷.
    产生原因CB传送速度不当,预热温度低,锡锅温度低,PCB传送倾角小,波峰不良,焊剂失效,元件引线可焊性差.
    解决办法:调整传送速度到合适为止,调整预热温度和锡锅温度,调整PCB传送角度,优选喷嘴,调整波峰形状,调换新的焊剂并解决引线可焊性问题。
    ▶ 虚焊产生原因:元器件引线可焊性差、预热温度低,焊料问题,助焊剂活性低、焊盘孔太大、引制板氧化、板面有污染、传送速度过快、锡锅温度低。
    解决办法:解决引线可焊性,调整预热温度,化验焊锡的锡和杂质含量,调整焊剂密度、设计时减少焊盘孔、清除PCB氧化物、清洗板面、调整传送速度、调整锡锅温度。
    ▶ 锡薄产生的原因:元器件引线可焊性差,焊盘太大(需要大焊盘除外),焊盘孔太大、焊接角度太大、传送速度过快、锡锅温度高、焊剂涂敷不均、焊料含锡量不足。
    解决办法:解决引线可焊性、设计时减少焊盘及焊盘孔、减少焊接角度、调整传送速度、调整锡锅温度、检查预涂焊剂装置、化验焊料含量。
    ▶ 漏焊产生原因:引线可焊性差,焊料波峰不稳、助焊剂失效或喷涂不均、PCB局部可焊性差、传送链抖动、预涂焊剂和助焊剂不相溶,、工艺流程不合理。
    解决办法:解决引线可焊性、检查波峰装置、更换焊剂、检查预涂焊剂装置、解决PCB可焊性(清洗或退货),检查调整传动装置,统一使用焊剂,调整工艺流程。
    ▶ 焊接后印制板阻焊膜起泡
    SMA在焊接后会在个别焊点周围出现浅绿色的小泡,严重时还会出现指甲盖大小的泡状物,不仅影响外观质量,严重时还会影响性能,这种缺陷也是再流焊工艺中时常出现的问题,但以波峰焊时为多。
    产生原因:阻焊膜起泡的根本原因,在于阻焊模与PCB基材之间存在气体或水蒸气,这些微量的气体或水蒸气会在不同工艺过程中夹带到其中,当遇到焊接高温时,气体膨胀而导致阻焊膜与PCB基材的分层,焊接时焊盘温度相对较高,故气泡首先出现在焊盘周围。
    下列原因之一均会导致PCB夹带水气:
    • PCB在加工过程中经常需要清洗、干燥后再做下道工序,如腐刻后应干燥后再贴阻焊膜,若此时干燥温度不够,就会夹带水汽进入下道工序,在焊接时遇高温而出现气泡.
    • PCB加工前存放环境不好,湿度过高,焊接时又没有及时干燥处理.
    • 在波峰焊工艺中,现在经常使用含水的助焊剂,若PCB预热温度不够,助焊剂中的水汽会沿通孔的孔壁进入到PCB基材的内部,其焊盘周围首先进入水汽,遇到焊接高温后就会产生气泡.

    解决办法:
    • 严格控制各个生产环节,购进的PCB应检验后入库,通常PCB在260℃温度下10s内不应出现起泡现象:
    • PCB应存放在通风干燥环境中,存放期不超过6个月;
    • PCB在焊接前应放在烘箱中在(120±5)℃温度下预烘4小时;
    • 波峰焊中预热温度应严格控制,进入波峰焊前应达到100~140℃,如果使用含水的助焊剂,其预热温度应达到110~145℃,确保水汽能挥发完。

    SMA焊接后PCB基板上起泡
    SMA焊接后出现指甲大小的泡状物,主要原因也是PCB基材内部夹带了水汽,,特别是多层板的加工,因为多层板由多层环氧树脂半固化片预成型再热压后而成,若环氧树脂半固化片存放期过短,树脂含量不够,预烘干去除水汽去除不干净,则热压成型后很容易夹带水汽,也会因半固片本身含胶量不够,层与层之间的结合力不够而留下气泡,此外,PCB购进后,因存放期过长,存放环境潮湿,贴片生产前没有及时预烘,受潮的PCB贴片后也易出现起泡现象。
    解决办法:PCB购进后应验收后方能入库,PCB贴片前应在(120±5)℃温度下预烘4小时。
    IC引脚焊接后开路或虚焊产生原因:
    • 共面性差,特别是FQFP器件,由于保管不当而造成引脚变形,如果贴片机没有检查共面性的功能,有时不易被发现;
    • 引脚可焊性不好、IC存放时间长、引脚发黄、可焊性不好是引起虚焊的主要原因;
    • 焊锡膏质量差、金属含量低、可焊性差,通常用于FQFP器件焊接的焊锡膏,金属含量应不低于90%;
    • 预热温度过高,易引起IC引脚氧化,使可焊性变差;
    • 印刷模板窗口尺寸小,以致焊锡膏量不够。

    解决办法:

    • 注意器件的保管,不要随便拿取元件或打开包装.
    • 生产中应检查元器件的可焊性,特别注意IC存放期不应过长(自制造日期起一年内),保管时应不受高温、高湿;
    • 仔细检查模板窗口尺寸,不应太大也不应太小,并且注意与PCB焊盘尺寸相配套。

网友:
    PCB在加工过程中经常需要清洗、干燥后再做下道工序,如腐刻后应干燥后再贴阻焊膜,若此时干燥温度不够,就会夹带水汽进入下道工序,在焊接时遇高温而出现气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