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IC封装的特性?

楼主(2020-09-14):
    如何把握IC封装的特性?

网友:
    首先看硅基芯片与内部小电路板之间的连接方式。

网友:
    选择使用一种特殊的PCB板基材料

网友:
    将去耦电容直接放在IC封装内可以有效控制EMI并提高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
    电路板或者系统的I/O端口上采取滤波和衰减技术来实现EMI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