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 在win10下布局很卡,请问怎么处理?

楼主(2020-09-14):
    布局的时候感觉卡卡的,移动的也是感觉,之前装的VX2.x系列都好好的,换了9.5就不行?

楼主:
    而且logic在win10下操作,修改鼠标为大十字都直接卡死。。。
    哪位老兄有好的版本用一下

网友(2020-11-24):
    系统问题,换一个版本。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卡问题,我也是9.5,我笔记本940显卡双屏没事,但台式机710显卡,双屏有的时候就卡。

网友:
    选中快捷图标右键管理员起动,应该不可以了。

网友(2021-05-13):
引用 楼主:
而且logic在win10下操作,修改鼠标为大十字都直接卡死。。。
哪位老兄有好的版本用一下

输入法修改成英文的,我在baidu上查到的,修改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