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以及DCDC倒灌

楼主(2020-09-14):
    请问所有的LDO和DCDC都会存在倒灌的现象吗?

    一个板子有两个方式给负载供电,其中一个方式是,不经过LDO供电时,即LDO无输入时,负载的电压即LDO输出端的电压由其他电路提供,此时LDO的输入端测出有电压。这种现象通过什么方式可以避免?

网友:
    没懂什么意思

楼主:
    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详细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详细如图

    是两种不同的方式给负载供电,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详细如图

如图,麻烦您再看一下,我之前描述的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网友:
    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A:
    参考带电池的设备(比如笔记本)电源管理方案,增加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B:
    同一个电就没这个问题,也可以加一个二极管吧

网友:
    简单点二极管,或者继电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带电池的设备(比如笔记本)电源管理方案,增加电源切换电路。

现在这个就是电源切换电路,两种方式的输出不是最终都要并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电就没这个问题,也可以加一个二极管吧

    您的意思是怎么加

网友:
    二极管,MOS管或者继电器 根据电流电压选择合适的方式

网友C:
    • 沒電時會把負載斷掉的芯片功能稱為 True Load Disconnect
    • 防止從輸出端倒灌輸入端的芯片功能稱為 Reverse (Current) Blocking

找有這種功能的電源芯片,抑或如其他網友所說,自己用二極管或 MOS 管設計防倒灌電路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就是电源切换电路,两种方式的输出不是最终都要并在一起吗

如果你认为这个电源切换电路没问题,那来这提问干什么?
真正的电源切换电路是只有一路在工作。即使你给了两路输入,但是电路会自动断掉一路输入。

网友D:
    讓專業的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沒電時會把負載斷掉的芯片功能稱為 True Load Disconnect。
  • 防止從輸出端倒灌輸入端的芯片功能稱 ...
  •
    感谢感谢,我再找一些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认为这个电源切换电路没问题,那来这提问干什么?
真正的电源切换电路是只有一路在工作。即使你给 ...

    我没有说这个电路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描述现象。。两路输入的时候是可以切换其中一路作为输出的,现在的问题是其中一路是个LDO输出,在这个LDO 没有输入的时候,输出由另一路提供,但是LDO有倒灌到LDO输入的电压。。我只是想问一下,这个倒灌是不是所有LDO都会存在的现象,并且想要避免的话,如何避免。看其他网友给的答案,要增加相应的防倒灌的设计或者有防倒灌功能的LDO。。。因为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来麻烦大家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这个电路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描述现象。。两路输入的时候是可以切换其中一路作为输出的,现在的 ...

ldo肯定有倒灌的,去看ldo内部结构就知道。
不仅仅是ldo,基本上所有的多路电源输入都有这个问题。要不就不会有狗版主说的那些功能芯片了。
    最关键的是,不要说你这个电路带电源切换功能。这样会误导人。

网友:
    在LDO的输出端串联一个低压差二极管就行了。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讓專業的來

    这方法是最常见防止电压回流的方式了,但我就不知道怎么选电气规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肯定有倒灌的,去看ldo内部结构就知道。
不仅仅是ldo,基本上所有的多路电源输入都有这个问题。要不 ...

    嗯呢  多谢多谢

网友:
    有电压没事啊,没有电流就行啊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2020-10-15):
    由于内部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正偏所致

网友:
    设置防倒灌电路Reverse Pro和防倒灌NMOS管MN,防止输出端VOUT电流倒灌至输入端VIN端;防倒灌电路Reverse Pro连接在LDO线性稳压器的输入端VIN即功率PMOS管MP的源极、输出端VOUT即功率PMOS管MP的漏极和功率PMOS管MP的衬底Bo之间,防倒灌NMOS管MN的漏、源极连接在反馈电阻RF2与接地端之间,防倒灌电路Reverse Pro比较输入端VIN电位与输出端VOUT电位,使功率PMOS管MP的衬底Bo切换选择连接VIN与VOUT之间的最高电位,打破功率PMOS管MP的衬底Bo与漏极之间固定寄生的二极管效应,防倒灌电路Reverse Pro的输出逻辑信号V_control连接防倒灌NMOS管MN的栅极,控制除使能控制电路EN及反馈电阻RF1和RF2构成的反馈电路之外的其它芯片内部电路在输出VOUT的电位大于输入VIN的电位时关闭,使输出VOUT与输入VIN之间就不会存在因为功率PMOS管MP的寄生正偏置二极管效应产生的倒灌电流现象,有效防止损耗及功率PMOS管MP的损坏。

网友:
    刚好最近做过类似的项目,主备电切换,主电掉电后由备电升压接入,出现了电压倒灌和电容持续充电放电的现象,最开始采用的二极管隔离,但是会有漏电流,最初使用的二极管漏电流很大,直接影响断开的主电电压检测,更换漏电流小的二极管后漏电流依然存在,电容充电放电稍微改善,但是还是不行;后续采用NMOS进行电路隔离,前级电路直接通过NMOS的体二极管直接输出给后级,后级接入的同时截止前级输入,虽然NMOS内部的二极管和我第二次使用的二极管漏电流参数一致,但是实测发现NOMOS的二极管漏电流几乎没有,能在主电掉电后不对前级电容充电,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2020-11-28):
    看起来都很强     现在有方案了吗? 感觉锂电池充放电有这种功能,以前有看过是MOS管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