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在dxdesigner中PACKAGE后,如何设置让其不显示Part Number?

楼主(2020-09-14):
请教大侠,在dxdesigner中PACKAGE后,如何设置让其不显示Part Number?

Package之前是不显示REF和Part Number的,Package后会显示和part Number ,我不需要显示Part Number,不会一个一个元件的属性去去勾选吧,如何设置呢?
另是通过Databook  Access数据库方式添加元件的!

感谢!

楼主:
找到了,可以在View下的Display Control-properties 全局勾选是否显示!

楼主:
新的问题,项目重新打开就又显示了,这个参数是不保存的吗?

哪位知道其他办法?

楼主:
找到原因了,Access数据库中要用Part Number作为索引,我之前用的Part Name索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