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中元素替换的问题

楼主(2020-09-14):
请教如题的问题,为了方便描述,见图

有一个由0和1随机位置组成的A矩阵,现在想将A矩阵中的1和0依次替换成B矩阵和C矩阵中的元素,替换方式为图示箭头所示:B矩阵中的元素依次替换A矩阵中每个1的位置,同理,C矩阵中的元素依次替换A矩阵中每个0的位置,得到新D矩阵。

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函数可以快速实现,我用for语句没有写出来。

非常感谢。

网友:
    使用逻辑索引赋值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示例代码如下:
    >> A=[0,1,0,0,1,1,0,0,1]
    A =
         0     1     0     0     1     1     0     0     1
    >> B=[2,1,4,3]
    B =
     2     1     4     3
    >> C=[7,5,9,6,8]
C =
         7     5     9     6     8
    >> A(A==1)=B
A =
         0     2     0     0     1     4     0     0     3
    >> A(A==0)=C
A =
         7     2     5     9     1     4     6     8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