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铜皮网络问题

楼主(2020-09-14):
pads画PCB时,没有连接性错误,但是有几个网络却定位不到,应该是在画图时复制铜皮没有分配网络,网络名为1、2....要怎么找出这些网络?

网友:
    有没有图,直接上图比较直接

楼主:
    没有图,就是想怎么找网络

网友:
    pcb板子上面不是有项目浏览窗口吗 什么都能找

网友:
    输入S+网络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