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在Allegro软件输出的GERBER FILE名上添加日期?

楼主(2020-09-14):
如何设置能在输出的GERBER FILE名上添加日期?

网友A:
你确定有这操作?

网友:
    手动添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有这操作?

确定有,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B:
    在光绘参数设置界面,General parameters那页,global film filename affixes,可以添加文件名称的前缀后缀,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测试了下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有,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如5楼说的,确实可以,可以给输出的gerber名称自动添加固定的前缀或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光绘参数设置界面,General parameters那页,global film filename affixes,可以添加文件名称的前缀后缀 ...

多谢!可以添加项目名和日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5楼说的,确实可以,可以给输出的gerber名称自动添加固定的前缀或后缀;

    多谢!按照上面的操作可以添加项目名和日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