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我这个函数的输入格式有问题吗

楼主(2020-09-14):
function [y, cons] = MTPR_DTLZ3_objfun_3obj(x)
% Objective function : Test problem 'DTLZ2'.
%*************************************************************************
y = [0,0];
cons = [];
model1 = load('modelwest12.mat');
outputps1 = load('outputwest12.mat');
inputps1 = load('inputwest12.mat');
utputps2 = load('outputpsb1.mat');
% inputps2 = load('inputpsb1.mat');
odel2 = load('modelb1.mat');
% outputps3 = load('outputpstld.mat');
% inputps3 = load('inputpstld.mat');
% model3 = load('modeltld.mat');
mytest2one1 = mapminmax('apply',x',inputps1);
mytest2one1 = mytest2one1';
y(1) = DecisionFunction(mytest2one1,model1);
y(1) =-mapminmax('reverse',y(1),outputps1);
y(2)=886.6465691-3.96*10^(-8)*0.5*{37^4-(5720.4*x(6).*x(5)+5720.4*x(1)-5720.4*x(6).*x(1)+8643.63*x(3))^4/(14355.03)^4}-138;
报错指向的是y2这个函数

网友:
    {37^4-(5720.4*x(6).*x(5)+5720.4*x(1)-5720.4*x(6).*x(1)+8643.63*x(3))^4/(14355.03)^4}
    不要用花括号,计算一律用圆括号。
方括号和花括号表示的其他格式,不要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