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SYN480R吗 ?

楼主(2020-09-14):
    买的用这个IC做的超外差接收模块收不到数据,普通的超再生的都接受的好好地!,看信号是有数据有接收,就是收不到数据,应该是输出的数据波形不正确!
    1 @1 x% Q! U/ J# T请问一下这里面有哪位朋友用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没怎么用过,楼主你是做什么方面的,可以说一下嘛?

网友:
    没怎么用过,敢问楼主IC模块是不是坏了,还是不支持。

网友:
    就是波形的问题,楼主已经把问题说出来了嘛

网友(2020-10-16):
    SYN480R没有波形接收时是一串杂波,需要处理一下才可以,如果是完全接收不到波形,可能跟电路得某个电容有关系,具体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