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直流电源输入过压保护电压抑制器TVS二极管 ESD

楼主(2020-09-14):
瞬态直流电源电压抑制器(直流电源TVS二极管)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直流电源电流低、击穿直流电源电压偏差小、箝位直流电源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系统、通讯设备、交/直流电源、汽车、家用电器、仪器仪表等各个领域.
    本文将结合直流电源TVS二极管应用的特点及使用注意事项,介绍直流电源TVS二极管的几种典型应用直流电源电路,并通过直流电源TVS二极管在热插拔直流电源电路保护和汽车直流电源线保护中应用的实例,来详细探讨如何正确应用直流电源TVS二极管和使直流电源TVS二极管的应用效能最佳.

    在实际的应用直流电源电路中,处理瞬时脉冲对器件损害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瞬时直流电源电流从敏感器件引开.为达到这一目的,将直流电源TVS二极管在线路板上与被保护线路并联.

    这样,当瞬时直流电源电压超过直流电源电路正常工作直流电源电压后,TNS将发生雪崩击穿,从而提供给瞬时直流电源电流一个超低阻抗的通路,其结果是瞬时直流电源电流通过直流电源TVS二极管被引开,从而避开被保护器件,并且在直流电源电压恢复正常值之前使被保护回路一直保持截止直流电源电压.在此之后,当瞬时脉冲结束以后,直流电源TVS二极管二极管再自动恢复至高阻状态,整个回路进入正常直流电源电压状态.

    1 直流电源TVS二极管应用的三大特点直流电源TVS二极管的应用及分析1)将直流电源TVS二极管二极管加在信号及电源线上,能防止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因瞬间的脉冲,如静电放电效应、交流电源之浪涌及开关电源的噪音所导致的失灵.

    2)静电放电效应能释放超过10000V、60A以上的脉冲,并能持续10ms;而一般的TTL器件,遇到超过30ms的10V脉冲时,便会导至损坏.利用直流电源TVS二极管二极管,可有效吸收会造成器件损坏的脉冲,并能消除由总线之间开关所引起的干扰(Crosstalk).

    3)将直流电源TVS二极管二极管放置在信号线及接地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的噪音影响.

    直流电源TVS二极管的应用及分析2 直流电源TVS二极管管在使用中应注意的事项对瞬变直流电源电压的吸收功率(峰值)与瞬变直流电源电压脉冲宽度间的关系.手册给的只是特定脉宽下的吸收功率(峰值),而实际线路中的脉冲宽度则变化莫测,事前要有估计.对宽脉冲应降额使用.

    对小直流电源电流负载的保护,可有意识地在线路中增加限流电阻,只要限流电阻的阻值适当,不会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但限流电阻对干扰所产生的直流电源电流却会大大减小.这就有可能选用峰值功率较小的直流电源TVS二极管管来对小直流电源电流负载线路进行保护.

    对重复出现的瞬变直流电源电压的抑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直流电源TVS二极管管的稳态平均功率是否在安全范围之内.

推荐使用型号:SD05和SD05C系列通用TVS二极管阵列TVS UNIDIR 350W 5V SOD-323

SD05和SD05C系列元件由硅二极管制造而成,可安全地吸收ESD的反复震击或瞬态浪涌而不会降低性能。 其低动态电阻(SD05型为0.5Ω、SD05C型为0.6Ω)与同类产品相比最高可降低50%的箝位电压,并最高可安全耗散30A的感应浪涌电流。 这些元件的典型应用包括按钮/按键、开关、直流电源接口、销售终端内的其他各种低速I/O、测试设备或仪表、医疗设备、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服务器、计算机外围设备等。
SD05和SD05C系列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具有以下主要功能和优点:
特性
· 雷击:IEC61000-4-5,30A(tp=8/20μs),ESD: IEC61000-4-2,±30kV接触放电
· 低动态电阻仅为0.5Ω(SD05)和0.6Ω(SD05C)
· 泄漏电流最大为1μA
· 不存在内部磨损缺陷
· SOD-323封装规格适配现有的0805电路板尺寸
优势:
· 强浪涌和增强型ESD保护功能有助于设备制造商达到并超过监管标准,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和系统的正常运行时间
· 与同类设备相比,最高可将箝位电压降低达50%之多,从而非常适合现代电子设备的保护
· 与以前的设备相比,漏电流可降低达97%之多,从而可大幅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
· 与陶瓷产品相比,可处理多个ESD震击或瞬态浪涌而不会降低性能,从而获得更可靠的设计
· 具有很好的灵活性,制造商可用其取代现有的0805 MLV而不需要改变电路板或焊盘
公司:常州鼎先电子有限公司
邢思前  手机:13775299578

网友:
瞬态直流电源电压抑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