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和ARM通过PCIe对接传输数据

楼主(2020-09-14):
请问,X86处理器与ARM要使用pcie(×1)对接来传输数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X86做RC,ARM做EP,硬件上直接把X86与ARM的pcie对接即可吗?谢谢大侠们。

网友A:
不串个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串个电容吗??

AC耦合肯定要的

网友(2020-11-06):
时钟最好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