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诡异线如何去掉

楼主(2020-09-14):
不知哪里操作,PCB上突然出现一个线,shift+s也会出现,把各个层去掉也还在。
如图,这是什么呢?怎么去掉?

网友:
    你选择下看看这个是什么

楼主:
    怎么也选不中呢?

楼主:
    我应该是按了放置(p),然后不知道哪个键,就出现这个了。

网友:
    这是放置的工作向导线p/w
可以用E/D删除

网友(点评):
正是兄台所言,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向导线作什么用的?似乎没用处?

网友:
    与线条所在在不同层有很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