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航标灯控制电路的设计

楼主(2020-09-14):
【摘 要】阐述了利用单片微处理器 87C51 的定时功能,设计了一种简单、可靠、节能、低成本的航标灯控制电路,提高
了航标灯控制电路的质量和可靠性,拓展了微处器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单片机;航标灯;87C51
(一)硬件电路及工作原理
1.硬件电路
为整体电路简单,低功耗、低成本高可靠性目标的实现,
本电路选用了 MCS87C51 单片微处理器作为航标控制电路的核
心,时钟频率选为 12MHZ。 87C51 是 INTEL 公司 MCS-51 系列
单片机中基本型产品,它采用 INTEL 公司可靠的 CHMOS 工艺
技术制造的高性能 8 位单片机,属于标准的 MCS-51 的体系结
构和指令系统。它结合了 HMOS 的高速和高密度技术及 CHMOS
的低功耗特征,是 80C51BH 的 EPROM 版本,电改写光擦除的
片内 4kB EPROM。87C51 内置 8 位中央处理单元、128 字节内
部数据存储器 RAM、32 个双向输入/输出(I/O)口、2 个 16 位
定时/计数器和 5 个两级中断结构,一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
片内时钟振荡电路。快速脉冲编程,如编写 4kB 片内 ROM 仅
需 12 秒。 此外,87C51 还可工作于低功耗模式,可通过两种
软件选择空闲和掉电模式。在空闲模式下冻结 CPU 而 RAM 定
时器、串行口和中断系统维持其功能。掉电模式下,保存 RAM
数据,时钟振荡停止,同时停止芯片内其它功能。
航标灯的工作特点是夜晚工作而白天停止工作,实现这
样的工作模式可以有多种方法,如可通过控制 87C51 的外部
中断源 INT0 或 INT1 引脚的电位,启动或停止定时器/计数器
实现晚上工作而白天停止的工作模式。除此以外,也可以使
用门控位 GATE 为 1 的条件,允许外部输入电平控制启动或停
止定时器/计数器来实现。但这两种情况下微处理器不管是白
天还是晚上都处于工作状态,不能有效的降低能耗。本设计
采用光敏三极管结合继电器控制的方式,白天利用光敏三极
管和继电器组成的控制电路切断微处理器的供电源,迫使微
处理器停工作,达到降低能耗的目的。到夜晚来临时又通过
光敏三极管和继电器的控制作用接通蓄电池向微处理器的提
供电能,微处理启动工作。整个航标灯控制电路如图 1 所示。
在图 1 中 Q1、Q2 及继电器 K 组成光检测电路,LM7805 及电容
C1、C2 构成微处理器 80C51 的供电电路路,C3、R2 为微处理
器的上电复位电路,12MHz 晶振及两个 30PF 的电容与 80C51
内部电路共同构成振荡电路为 80C51 提供时钟信号,Q3、Q4
等构成微处理器与 LED 航标灯的接口电路。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