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与icepak联合仿真问题

楼主(2020-09-14):
请问一下,使用siwave与ICEPAK联合仿真板子温度(在siwave中调用icepak),是否还需要再设置器件的功耗?
我是这样想的,icepak通过调用SIWAVE仿真结果,包括电源信息,功耗,电流密度。是不是联合icepak的时候不需要再设置了。下面这个图中红框中的功耗信息是否还需要添加?我试了添加和不添加的情况,发现添加后温度达到了600多度,不添加的时候60度左右。怎么设置才是正确的呢?麻烦大家给看看啊

网友:
    帮你置顶让大神看见

网友(2020-11-10):
    這個問題我有遇過~好像是檔案版本轉當問題~用太新的EDA開就得pcb轉檔會這樣~資料錯亂
之後安裝舊版本的AD去開轉檔整個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