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做到同时测量一对电阻的变化量?

楼主(2020-09-14):
我想同时测量两个pt100铂电阻的温度变化量 通过对比变化量来获得一些信息就是想知道 (ΔRa-ΔRb)的值 或者分别获取他们的变化量再做差也行

用两个分压电路的话因为电阻变化量不太大 所以电压信号的变化可能不是很明显。
用电桥的话要怎么同时测两个电阻的变化量呢?我只会用3个定值电阻测第四个未知的。
可是为了测两个电阻就要搭两个电桥是不是有点儿过于浪费了?另外今后可能考虑再多测几个铂电阻的可能性,所以能不能用一个电桥就实现测量一对电阻的变化量或者有其他好的电路推荐呢?
希望设计过类似电路的可以给出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恒流电桥加双运放仪表信号放大器放大信号

网友A:
我也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遇到过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