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请教大神应该如何测试,需要哪些测试仪器?

楼主(2020-09-14):
请教大神,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目前接到客户的信息要求我们做电镀层的六价铬水煮法测试。
之前工厂没有做过这个测试,所以一片茫然,我们是做钕铁硼材质的磁钢产品。所以请教大神应该如何测试,需要哪些测试仪器?非常感谢!

网友:
水煮法测试六价铬:
步骤1、显色剂配制:用分析天平称取0.4g二苯碳酰二肼,溶于20ml丙酮和20ml无水乙醇混合溶液中,溶解完全后加20ml磷酸和20ml蒸馏水。
步骤2、标准溶液的配制:把0.113gK2Cr2O7溶于蒸馏水中,稀释至100g(溶液保存期限约1年),称量0.25g该溶液于另一玻璃器皿中,用水稀释至100g,则配制成1mg/kg的K2Cr2O7溶液。然后,取1ml 1mg/kg的K2Cr2O7溶液用蒸馏水稀释至50ml,加1ml磷酸,然后加2ml显色剂,则配制成标准溶液。
步骤3、水煮提取六价铬:取样品面积50±5cm2,剪成可放入锥形瓶中的小块,放入瓶中,加水将样品浸没,加热,煮沸5min左右(煮至瓶中水小于50ml),冷却至室温。
步骤4、将锥形瓶中水倒出至50ml量筒中,再加蒸馏水至50ml刻度,倒入另一干净的烧杯中,加1ml磷酸,再加约1ml显色剂,如溶液变红则表示有六价铬存在,将此溶液与步骤2配制的标准溶液颜色相比照,若较浅则合格,若较深则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