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actIM提取模型时报错:failed to generate ports. all the ground nets are ope...

楼主(2020-09-15):
XtractIM提取模型时报错:failed to generate ports. all the ground nets are open nets. 但是我的板子没有开路。sip中把电阻都设置成die了。有人遇到过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components只设置die和board,不要设置电容。电容怎么加呢?还不知道

网友(2020-12-26):
    楼主后来这个电容怎么加进去知道了吗?

网友(2021-02-05):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只设置了一颗die和board,也报这个错误了

网友(2021-05-15):
    请问可以加个好友,互相交流一下吗?我感觉这个软件更像是给制作芯片的工程师使用,我现在想从一块PCB里单独提取一个DDR的IBIS模型,不知道选择哪个器件可以做他的BOARD

楼主:
    XtractIM就是给芯片用的,不是PCB

网友(2021-11-30):
    您好,电容怎么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15):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components只设置die和board,不要设置电容。电容怎么加呢?还不知道

    楼主这个电容应该怎么添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