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RS485的AB线和gnd短路,多数设备死机的问题

楼主(2020-09-15):
    首先描述电路
1.电路中AB分别并联了TVS管到GND,但是由于来料不良,tvs管击穿导致AB和gnd短路,整个485线路的设备AB都发生短路
    2.485芯片的驱动引脚都是和单片机直接相连,包括tx,rx和方向控制IO
3.设备分布比较分散,485总线长度较长

    故障描述:
1.共100台设备,上电后不久,几乎都发生了死机故障
2.但是,AB和gnd短路的实际发生故障的设备却没发现过死机
    3.将设备从现场取回公司,放到老化台上测试,却不出现故障

    各位坛友,能帮忙解释一下嘛?

网友:
    找手段监测哪边导致死机呢?

网友:
    死机也许时485总线不停波动,导致设备以为有数据,数据接收部分的错误数据处理做的如何

网友:
    查原因吧,现在这些都是现象,并不代表设备有问题,首先AB与地短路和其他设备死机是否同时发生,二,AB与地短路的原因,如果是器件问题,应该上电不久就会故障,如果是器件不良,那也可能是使用中受到了干扰或冲击使器件损坏。另外既然确定了单片机进入hardfault,那就查查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单片机进入这个状态,有时候只是设备的保护不够,或者使用环境的干扰和冲击多。

网友:
    是TVS还是TSS?如果是TSS的话受到扰动管子启动之后会将A/B和GND短路且不会自动恢复,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可以考虑AB分压方法,加固定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