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AVR单片机的智能蓄电池巡检系统

楼主(2020-09-15):
摘要:介绍了一种基于AVR单片机(Atrmega128)的电池巡检系统的设计方案及其软,硬件
设计。该监控系统能够及时可靠的对电池组进行巡回检测,检测蓄电池的各种实时运行数据
及状态,自动检测蓄电池故障并发出报警。
关键词:单片机;蓄电池巡检;电池内阻﹒

在通信.电力和微波等系统中,蓄电池组是重要的储
能设备,它可保证通信设备及动力设备的不间断供电,直
接关系到整个直流电源系统的可靠运行。如果不能妥善
的管理使用蓄电池组,例如过充电.过放电及电池老化等
现象,都会导致电池损坏或电池容量急剧下降(因为电池
组一般是由电池单体串联组成,即使只有一节电池性能恶
`化,也会严重影响整组电池的性能),从而影响设备的正常
供电。因此,及时可靠的对电池组进行巡回检测对于维护
通信系统设备的正常运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电
力系统常用的检测方法就是平时测量电池的端电压及每
年进行容量核对性放电,显然平时浮充状态下的端电压测
量是难以反映电池的好坏的,即使性能差的电池在浮充时
也能测得合格的电压,而-旦停电,需电池放电时,该电池
就可能无法保证事故状态下放电要求,从而扩大事故范
围。

网友:
    在通信.电力和微波等系统中,蓄电池组是重要的储能设备,它可保证通信设备及动力设备的不间断供电,直接关系到整个直流电源系统的可靠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