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转换器电流取样电阻三种位置如何选择

楼主(2020-09-15):
降压转换器电流取样电阻三种位置如何选择

尽管电流模式的降压转换器需要精密的电流检测电阻,并且会影响到系统的效率和成本,但它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这是因为其具有以下优点:①反馈内在cycle-by-cycle峰值限流;②电感电流真正的软起动特性;③精确的电流检测环;④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无关,一阶系统容易设计反馈环,系统的稳定余量大,且稳定性好,对于所有陶瓷电容容易补偿;⑤易实现多相位/多转换器的并联操作,以得到更大输出电流;⑥允许大的输入电压纹波,从而减小输入滤波电容。

对于电流模式的降压转换器,电流的取样电阻有三种不同的放置方式:①放置在输入回路,即与高端主开关管相串联;②放置在输出回路,即与电感相串联;③放置在续流回路,即与续流二极管或同步开关管串联。有时候为了提高效率,可以取消外加的取样电阻,用高端主开关管的导通电阻、电感DCR或续流同步开关管的导通电阻作电流取样电阻。本文将详细地阐述这些问题,并比较它们各自的优缺点,从而使电源工程师有针对性地选取不同的架构,来满足实际应用要求。

电流取样电阻在输入端的降压转换器

电流取样电阻在输入端的降压转换器如图1所示。在电流模式的降压转换器拓朴结构中,反馈有两个环路:一个电压外环,另一个是电流内环。电压外环包括电压误差放大器、反馈电阻分压器和反馈补偿环节。电压误差放大器的同相端接一个参考电压Vref,反馈电阻分压器连接到电压误差放大器反相端VFB,反馈环节连接到VFB和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VC。若电压型放大器是跨导型放大器,则反馈环节连接到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VITH和地。目前,在高频DC/DC的应用中,跨导型放大器应用更多。本文就以跨导型放大器进行讨论。输出电压微小的变化反映到VFB引脚,VFB引脚电压与参考电压的差值被跨导型放大器放大,然后输出,输出值为VITH。跨导型放大器输出连接到电流比较器的同相端,电流比较器的反相端输入信号为电流检测电阻的电压信号VSENSE。由此可见,对于电流比较器,电压外环的输出信号作为电流内环的给定信号。对于峰值电流模式,工作原理如下:在时钟同步信号到来时,高端的主开关管开通,电感激磁,电流线性上升,电流检测电阻的电压信号也线性上升。由于此时电压外环的输出电压信号高于电流检测电阻的电压,电流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压;当电流检测电阻的电压信号继续上升,直到等于电压外环的输出电压信号时,电流比较器输出翻转,从高电平翻转为低电平,逻辑控制电路工作,关断高端主开关管的驱动信号,高端的主开关管关断,此时电感开始去磁,电流线性下降,到下一个开关周期开始的时钟同步信号到来,如此反复。

图1电流取样电阻在输入端的同步降压转换器

由此可见,峰值电流模式检测的是上升阶段的电流信号。在每个开关周期,输入回路高端的主开关管流过的电流波形为上升阶段的梯形波,续流回路低端的开关管流过的电流波形为下降阶段的梯形波,而输出回路电感的电流波形为包含上升和下降阶段的锯齿状波形。因此,如果电流取样电阻放在降压转换器的输入回路,系统一定工作于峰值电流模式。

对于降压转换器,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电流取样电阻放在Buck转换器的输入回路,那么电流比较器的两个输入引脚的共模电压为高输入电压。对于输入电压大于12V的应用,电流比较器的两个输入引脚的共模电压也必然大于12V,这样电流比较器的成本很高。因此,电流取样电阻放在降压转换器的输入回路,一般应用于低输入电压,尤其是低输入电压单芯片的降压转换器。高端的功率MOSFET集成在单芯片中,由于电流取样电阻放在降压转换器的输入回路,所以电阻取样和电流比较器均可以集成在单芯片中,设计十分紧凑。要注意的是,高端的主开关管和低端的同步续流管之间,要设定一定的死区时间,以防止上下管的直通。

如果采用高端的功率MOSFET导通电阻作为电流取样电阻,可以省去额外的电流取样电阻,从而提高效率。由于MOSFET的导通电阻值比较分散,而且随温度的变化也会在较大范围内波动,因此电流取样的精度较差。峰值电流模式容易受到电流信号前沿尖峰干扰。在占空比大于50%时需要斜坡补偿。

电流取样电阻在续流端的降压转换器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知,在每个开关周期,低端的开关管流过的电流波形为下降阶段的梯形波。这种电流模式常称为谷点电流模式。和峰值电流模式一样,谷点电流模式反馈也有两个环路:一个电压外环,另一个是电流内环(见图2)。

图2电流取样电阻在续流端的同步降压变换器

其工作原理如下:高端的主开关管开通,电感激磁,电流线性上升;高端MOSFET导通一段时间,此时间由PWM设定;当高端MOSFET关断后,低端MOSFET导通,此时电感开始去磁,电流线性下降。注意,低端MOSFET的电流随着时间线性下降,电流检测电阻的电压信号也线性下降,由于此时电压外环的输出电压信号低于电流检测电阻的电压,电流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当电流检测电阻的电压信号继续下降,直到等于电压外环的输出电压信号时,电流比较器的输出翻转,从低电平翻转为高电平,逻辑控制电路开始工作,关断低端的续流开关管的驱动信号,高端的主开关管开通,此时电感开始激磁,电流线性上升,进入下一个周期,如此反复。同样,高端的主开关管和低端的同步续流管之间,要设定一定的死区时间,以防止上下管的直通。

谷点电流模式具有宽电压范围、低占空比、易检测电流和快速负载响应的特点。在占空比小于50%时需要斜坡补偿。负载响应快速的原因在于,谷点电流模式从当前的脉冲周期响应,而峰值电流模式从下一个脉冲周期响应。

当输入和输出电压变化时,若高端MOSFET导通的时间固定不变,那么系统将工作在变频模式,不利于电感的优化工作。因此在PWM内部需要一个前馈电路,使高端MOSFET的导通时间可随输入电压成反比变化,及随输出电压成正比变化,从而在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时,维持转换器近似工作于定频方式。

如果采用低端续流功率MOSFET导通电阻作为电流取样电阻,可以省去额外的电流取样电阻,从而提高效率。同样,由于MOSFET导通电阻值比较分散,而且随温度的变化也会在较大范围内波动,因此电流取样的精度差。但这种配置通常应用于高输入电压,低输出电压及大输出电流的转换器中。

电流取样电阻在输出端的降压转换器

通过前面的讨论知道,输出回路电感的电流波形为包含上升和下降阶段的锯齿状波形。因此,当电流取样电阻在输出端时(见图3),转换器可以工作于谷点电流模式,也可工作于峰值电流模式。而通常这种配置工作于峰值电流模式。

图3电流取样电阻在输出端的同步降压变换器

由于输出电压低,那么电流比较器的两个输入引脚的共模电压较低,因此可以使用低输入共模电压的差动放大器,提高电流检测的精度,降低噪声。这种配置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使用电感的DCR作为电流检测电阻。要注意的是,在电感值和饱和电流满足整个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负载电流范围的前提下,对电感的DCR有一定限制,因而在一些应用中需要定制电感。

此外,电流比较器的输入阻抗要大,两个输入引脚的偏置电流要小,从而提高使用DCR作为电流检测电阻时的检测精度。相关的滤波元件也在设计中作相应的匹配,如图4所示。

图4电感DCR作电流取样电阻的滤波网络

通常,由于DCR值大于设计要求的电阻值,因此需要一个电阻分压器来得到所需要的电压值。

另外,为了满足滤波器时间的要求,必须使:

事实上,在设计中还要考虑到温度变化时,DCR也会发生变化,这将会影响电流取样的精度。在有些PWM的设计中,也会将电流比较器的参考基准电压设计为可调整,从而增加电感使用的通用性。

结语

①电流取样电阻放在输入端,可配置为峰值电流模式,使用高端MOSFET导通电阻作电流取样电阻可提高效率,但影响电流取样精度。

②电流取样电阻放在续流端,可配置为响应速度快的谷点电流模式,使用续流MOSFET导通电阻作电流取样电阻可提高效率,但影响电流取样精度。

③电流取样电阻放在输出端,可配置为峰值和谷点电流两种模式,常用峰值电流模式。使用电感DCR作电流取样电阻可提高效率,但设计和调试变得复杂,同时影响电流取样精度。

网友:
看看降压转换器电流取样电阻三种位置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