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尺寸是晶体管结构中的最小尺寸吗?

楼主(2020-09-15):
    在同等面积大小的区域里,随着集成越来越多的晶体管电路,漏电流增加、散热问题大、时钟频率增长减慢等问题难以解决。
    比如特征尺寸是晶体管结构中的最小尺寸吗?

网友:
    其实特征尺寸并非是晶体管里的最小尺寸,Fin (鳍) 的宽度至少是小于特征尺寸的,因此特征尺寸为7nm的晶体管中,所需要制造的最小尺寸其实是小于7nm的

网友:
    在特征尺寸(栅极宽度)为3nm的晶体管中,其最小需要制造的尺寸(例如纳米片的厚度)则要远远小于3纳米,甚至要小于1nm。

网友:
    应该不是吧 会有比它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