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tek分享电测仪器使用及保养注意事项

楼主(2020-09-15):
电子测量仪器种类众多,在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示波器、万用表正因为如此,仪器仪表在使用过程中故障问题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平时就需要多注意仪器仪表的维修和保养,可以有效的提高仪器仪表的性能,并能够延长其使用寿命。
下面安泰测试就为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仪器仪表维护和保养的注意事项:
(一)数字存储示波器
1.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相应频宽的示波器,一般选择频带宽度是测试信号的(2-5)倍。
2.根据信号幅度大小确定合适的衰减系数,如果大于400V以上一般建议要用高压衰减探头, 否则就看不到信号还有可能因为电压过高而损坏仪器。
3.选择电网电压稳定的电源系统,这样可以减少干扰,稳定测试信号。
4.避免仪器周围强磁场的干扰。
5.当被测信号为电网电压直接产生且没有隔离的情况下应将示波器的外接电源线的地线拔掉。
(二)台式数字万用表
1.测试时注意电压、电流对应的插孔,不能插错,否则就会测不到还可能会损坏仪器及其他设施。
2.测试电流时要根据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插孔和正确的量程。
3.测试毫欧级电阻或者四端电阻要定制专用的四端测试线。
4.远离强电磁场的干扰。
5.测试小信号交流电压前要可靠清零。
6.保持环境干燥,长期不用应拔掉电源。
(三)电声器件测试仪器
1.TH1312系列仪器使用要注意扬声器的最大功率与仪器的最大功率匹配,一般要选择仪器的最大输出功率大于扬声器的最大功率,不要将仪器经常工作
在极限状态。
2.仪器暂时不用时将电压调到最小。
3.TH5991使用时大功率扬声器不适宜长时间工作在高幅度测试状态,因为扬声器功率太大会将仪器内部电路烧坏。
4.保持话筒插头的清洁度提高话筒的灵敏度。
(四)变压器﹑电机﹑线圈类测试仪器
1.自动变压器测试系统TH2818/19XB/XA等仪器使用时主要注意连接主机与扫描盒的SCANNER扫描线不能随便插,要注意方向如果插错可能会导致仪器损坏,
测试也不对。
2.扫描盒上面不可以放置强磁物质,会把里面的继电器损坏。
3.用气泵定期清理扫描盒里的杂物,尤其是金属碎片,这样才能保证高精度测试。如果工作环境不好主机也要定期清理灰尘。
4.主机电源应保证接地可靠,以免测试时产生感应高压电动势及时释放。
5.使用气泵治具盒测试时注意使用的空压机的输出压力要与测试盒上的电磁阀的压力一直或者相当匹配,避免压力太大损坏电磁阀。
6.TH2882系列仪器注意选择合适的电压避免电压过高打坏好的产品,测试时要注意测试线远离机壳,桌面要绝缘。不要长时间测试严重击穿的线圈,以免
仪器受到大的损伤。一般建议测试电压为2倍线圈工作电压加1000V。
7.三相测试的时候要先选择三相测试方式是三相制还是三相四线制。
(五)电器安规测试仪
1.耐压测试仪器主要注意实地﹑浮地测试时的安全性,仪器接地一定地要可靠。
2.不要频繁开关仪器。
3.高压指示灯亮时不要前去触摸仪器测试线。
4.请不要在湿度很大的工作环境测试,并保证工作台高绝缘。
5.出现故障不要随意打开仪器外壳,应该拨打维修电话0519-85109671。
6.浮地测量精度高而准,但不安全,实地误差大但是较安全。
7.TH2689系列测试铝箔耐压时因为仪器的充电电流设计最大为135毫安,测试时不能将电容中途拿掉等一会儿有插上,否则会造成电压迅速升高而将仪器
冲坏。
(六)高低频电压测试仪
1.保持仪器周围干燥无灰尘。
2.测试高频信号时要选择合适的探头和阻抗匹配。
3.注意测试信号的电压不能远大于仪器规定的电压测试范围。
(七)元件参数测试仪
1.高频元件测试仪如TH2828/2826等为了保证测试精度一定要控制好湿度和温度,并做正确的清零。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并置于干燥处,将测试端高频头用保
护套套好,避免高频头老化造成以后测试接触不好。
2.移动仪器要轻拿轻放,每次开机更换测试线及夹具后要重新清零。
3.高精密仪器要尽量远离强磁场的干扰。
4.对于贴片元件要订购专用的贴片夹具或者特制夹具。
5.目前同惠的仪器基本上都可以连接自动设备实现自动化测试,但是一定要将地线接好,否则可能会导致一些不确定的干扰。
6.所有元件测试仪器设计的时候虽然都做了抗冲击保护设计,但是测试电容前还是要保证电容不带电,这样可以保证仪器稳定的准确测试和较长的使用寿命。
7.为了提高仪器测试速度和使用寿命建议测试时将仪器的量程选择为锁定。
8.如果测试带磁性类电感要注意选择内阻和电平的一致性,因为电感对电流比较敏感。
9.要保持被测试产品引脚表面导电性能良好好,才能保证测试结果准确一致性好。
10.测试超大电容建议选择专用的仪器同惠的TH2615F.
11.漏电流测试仪测试电解电容时要注意极性,还要注意不可以同时插好几个超大电容充电,否则可能会把仪器烧坏。要想测试超大电容建议购买专用大电容漏电流测试仪如:同惠TH2689。
(八)直流电阻类测试仪器
1.要注意仪器电源的匹配,确定正确后开机,
2.测试已经是半成品的电机类线圈时不能让电机转动。
3.测试毫欧级线圈时要准确清零并反复检查零位。
4.测试小电阻时建议单个电阻测试时间要短,避免时间过长铜线温升造成测试不稳。
如果大家在操作仪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