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为何会出现跳闸,怎样解决?

楼主(2020-09-15):
    电容器为何会出现跳闸,怎样解决?

网友:
    一相熔丝熔断两根后,造成外包封损伤,在外包封 受伤的情况下,长期运行发展成对壳击穿,并发展成单相接地。由于单相接地呈不稳定电弧接地,使健全相产生过电压而另一相也有两熔丝熔断,外包封受伤致使在 过电压作用下发展成对壳击穿,由此形成相间短路,尽管保护可靠动作,但巨大的短路电流产生的热效应,仍对电容器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使电容器外壳严重变形

网友:
    由于电网中存在大量的非线性负荷,使得电网中谐波占有一定含量

网友:
    由于单相接地呈不稳定电弧接地,使健全相产生过电压而另一相也有两熔丝熔断,外包封受伤致使在 过电压作用下发展成对壳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