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CP1200D6做的电源,纹波太大了,如何改善?

楼主(2020-09-15):
请教大神,用NCP1200D6做的电源,纹波太大了,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纹波太大需要检查的比较多了吧

楼主:
用NCP1200D6做了个电源,宽电压输入,多路输出:5V1A,24V0.3A,12V0.3A。现在只测了5V,空载纹波已经临界,带载0.5A,纹波超了很多。
现在已经参考论坛上的一些办法加了些措施:
1、肖特基改为SF24;
2、MOS驱动电阻改为150R,并联一个4148,放电电阻改为4.7K。波形图就是改后测得。麻烦大神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测量开关电源纹波要在示波器探头上并联阻容,你并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