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夹膜是怎么造成的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0-09-15):
    PCB夹膜是怎么造成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
    抗镀膜层太薄,电镀时因镀层超出膜厚,形成PCB夹膜,特别是线间距越小越容易造成夹膜短路。

网友:
    板件图形分布不均匀,孤立的几根线路在图形电镀过程中,因电位高,镀层超出膜厚,形成夹膜造成短路。

网友:
    抗镀膜层太薄就会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