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枕头效应的失效改善方案有哪些?

楼主(2020-09-15):
    BGA的枕头效应的失效改善方案有哪些?

网友:
    调节回流焊温度曲线,最大限度降低DDR元件翘曲的幅度,使锡球始终与焊料接触

网友:
    更改DDR两端钢网开口方案,增加锡量,使焊料始终与锡球接触,焊料的助焊剂能持续作用在锡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