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需要做4G通信,求推荐性价比好的通信模块

楼主(2020-09-15):
毕设需要做4G通信,求推荐性价比好的通信模块
如题网上看了好多都不知道选那种....

网友:
某宝上选个信誉好、销量多的就是,务必有详细手册提供。毕设,该关心的是易用、资料齐全且没有什么难买的配套器件如特殊的接插件、天线什么的,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买个无线上网卡,解决问题.......

网友:
4G模块现在都比较贵  如果只是通信的话 可以用wifi模块代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