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技巧

楼主(2020-09-15):
CAM350技巧

请问在CAM350中,如何学习编写“宏”。
回答:macro--->recode可把你的操作记录下来,通过它,您可慢慢地来学。
请问地CAM350中,如可一次性删除当前D码相同的元素,就好像V2001中的ALT+D一样。
回答:删除:edit--->delete---->右上角filter--->选Decodes:如D10就填入10--->OK--->选selectAll即可。
在cam350中要怎么样才能把一条完整的线段只删除一小节呢?
回答:方法:File->Add Vertex 然后 File->Delete Segment 即可。
请问在CAM350中,如何能快速选择到一个焊盘或一条线段呀,我问的是有快捷键吗?
回答:用filter。
请问Add->padstack的作用是什么?
回答:当gerber被抽过网络之后,会产生电性连接。
      padstack是由一个孔及其连接的各层焊盘所组成的一个电性组合。
      你可以用query | padstack来查看原有gerber的padstack,
      然后再指定位置添加此padstack。
我想问一下呢?在cam350中要怎样才能取消被加亮显示的d-code呢?
回答:按下“H”键即可。
还有就是有没有只显示线或pad的的开关呢?好像v2001中的shift + t跟 shift
回答:可以 按下键盘的“Y”键,出现Layer Table,选择你线路的那一层。
      如:art01.pho,在Draw中按一下,会出现Colors for draws lay...
      按一下Hide(隐藏),即可隐藏线路,反之按下Flash即隐藏焊盘。
我还想问一下呢?就是在cam350中要怎样改变d-code呢?改变单一的和这一类的d-code呢?
回答:单一D码的改变:方法:Edit->Change->Dcode 然后按下右键,出现Change Dcode
      窗口,输入D码即可.
      改变同一类的D-code:方法:Tables->Apertures 出现 孔径表(Aperture Table)窗口
      输入修改的数据(如:Shape、Size)OK退出后,相同D码的全部都已改变了。
还有就是要怎样才能高亮的显示arc呢?能不能一下把所有的arc都显示呢?
回答:因在同一个文件中ARC的D码也各有不同,只要选择当前要显示的D码,再按
      一下“H”键,这时所有相同的D码会高亮显示出来了。
还有呢?就是怎样才能把一条线段从头到尾的选择呢?好比outline外型线!
回答:可以 如移动:方法:EDIT->MOVE 然后Ctrl+鼠标左键单击需选取目标即可。
      方法二:Edit->Line Change->Join Segments也可。
内层是负片时和正片时要怎样设置呢?
回答:方法:Tables->Compostites... 按ADD加入需设置的层,最好设置其正负性即可。
如何在CAM350里整个删除同一Decode?
回答:先选菜单中edit-->>delete--->>再点击右上角filter出现对话框
      在 dcode一栏中输入要删除的dcode,在其前加"-"表示除此dcode外。
关于CAM350中的多边形填充问题。
回答:先畫一個自已相要的圖形,按Add的Polygon..
      選擇select border和fill to border按ok
      在選擇自已畫的圖形上.
在cam350中,怎样可以实现把两层对齐呢?用什么定位呢?mark吗?
回答:选按下“F”键切换为非填充模式(即零线模式)
      然后选择 Edit->Layers->Align 按鼠标左键进行定位,按一下右键结束
      层1的实位,再把鼠标移动到层2对应的点上,按左键进行捕捉后,最后
      连按两次右键结束,即可。
还有在cam350中可以手工输入X,Y,的坐标吗?好像我那条线段要移动1MIL我该怎么操作呢?
回答:完全可以,当你选中一条线段或焊盘需移动或复制时,操作如下:
      首先打开屏左下角有一个当前光标显示的按键,按一下开启窗口即可
      然后Edit->Move/Copy按一下鼠标选中当前需移动的目标,在
      开启的窗口中,直接输入坐标值即可。
如何进行部分移动?
回答:如果你想整个移动,你可先把它们组合起来,成为一条线段。
      方法:Edit | Line Change | join Segments再进行移动即可。
可以把ARC转换成线段.那我呢?就想知道cam350中有没有类似的命令呢?
回答:有  方法:Edit->Chang->Sectorize(ARC变LINE)
                Edit->Line chang->Segments->Arcs(Line变ARC)
还有呢?就是怎样才能把一条线段从头到尾的选择呢?好比outline外型线!
回答:Edit | Line Change | join Segments,然后把outline全部选中,这样outline就成为一条线
我想问一呢?在cam350中要怎样才能跑网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有内层怎么办?
回答:
raw to Flash (把Draw pad转为Flash pad)
* 定义每一层的属性(按Y快捷键)
eg Plane (内层负片,VCC or GND)
  Pos Plane (内层正片,VCC or GND)
nternal  (内层讯号层)
* 排列对准每一层,并定义好PTH and NPTH
* Utilities | Netlist Extract
用FILE菜单下的EXPORT下的CAD  DATA...选项
我的操作方法:
File->Export->CAD Data
会出现出错提示:
Tango out requires Top and Bottom Layers
转换不成功,请问你知道为何吗?
回答:因为你没有设置该资料的层的属性在TABLES下的LAYESRS或按下“Y”键,出现的对话框的TYPE选择
      正确的层的属性至少要设置TOP(COMP )和BOTTOM(SIDE)属性即可正常输出.
在DRC中,Clearances(MM)-Default中,何为Redundant Pads?
回答:(重叠的焊盘)。
CAM350K中什么是ACID TRAP和COPPER SLIVERS?
回答:ACID TRAP它是查板子上铜泊中有无小的未填充,可以自动修复(Fix Acid Traps)
      COPPER SLIVERS 是查铜泊中的小狭条空洞,因为它们的面积可能比较大,但是间距太小,Acid traps无法查。
如何才能准确DRILL数据?
回答:用我的方法在CAM350中处理:
      首先需要对准每一层(包括钻孔层),命令为:Edit | Layers | Align。钻孔应在pad中心才对,
      有些CAD系统或抄板产生的钻孔和Pad会有一些偏差,需用此命令调整:Edit | Layers | Snap Pad(Drill) to Drill(Pad)。
      然后copy成型线到转为gerber图形的钻孔层中就一定会准。
Tool Reference: 在此输入NC Data, 用于过滤
Tab Ids: 在此输入Routing Tab的编号, 用于过滤
Polygon: 一种非常有用的东西, 可用于填充大铜面, Dummy Pad. 需要实际应用才能掌握.
Text Filter只是过滤文字
Path Filter: 用于过滤NC Data
打钩的, 为不过滤, 其实, 各选项的作用通过试用, 很快就能掌握.
1,shave layers(要操作的层)
2,pad/trace clearance(焊盘到线的距离)
3,pad/pad clearance(焊盘到焊盘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