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绝缘电阻和泄漏电流试验方法

楼主(2020-09-15):
对各种型式的高压断路器,一般都要求测量其整体的绝缘电阻,即高压断路器导电回路对地的绝缘电阻。测量时应采用2500V绝缘电阻测试仪。对空气断路器,实际是测量其支持瓷套的绝缘电阻,一般数值很高,低不得小雨5000MΩ。对于少油和多油断路器还应测量绝缘提升杆的绝缘电阻。绝缘提升杆一般由有机材料制成,运输和安装过程中容易受潮,造成绝缘电阻降低。表1-1示出了《规程》对用有机材料制成的断路器绝缘提升杆的绝缘电阻允许值。

表1-1 用有机材料制成的断路器绝缘提升杆的绝缘电阻允许值(MΩ)
试验类别
额定电压(kV)
<24
24~40.5
72.5~252
大修后
运行中
测量提升杆绝缘电阻应在断路器调整完毕与油箱注油之前进行,一边落下油箱或打开人孔接线。断路器已经充注绝缘油后,为了判断绝缘提升杆是否受潮,可在断路器合闸和分闸两种状态下分别测量套管引出线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如两次测量值相近,且绝缘电阻不低于表1-1的规定,说明绝缘提升杆绝缘良好。如果合闸状态下测得的绝缘电阻远低于分闸状态下的测得值,说明书绝缘提升杆受潮。
    40.5kV及以上的少油断路器、空气断路器和SF6断路器,应测量其支持瓷套、绝缘提升杆以及断口间的直流泄漏电流。泄漏电流试验比绝缘电阻能更灵敏地发现绝缘提升杆受潮、灭弧室压力筒受潮、绝缘油受潮及伪、劣化等缺陷。
    对于少油断路器和空气断路器,应在断路器分闸位置,按图1-1所示接线进行试验,即A、A'接地,试验电压施加在C点,当泄漏电流超过标准值时,可进行分解试验。为判断缺陷部位,可分别在拆除A接地,拆除A'接地,拆除A、A'接地三种情况下,测量泄漏电流值。如果拆除A'接地,测得泄漏电流下降很多,则应考虑A'断口绝缘问题;若测得泄漏电流变化很小,则A'断口绝缘良好。同理可判断A断口的绝缘。如果A、A'接地均拆除后泄漏电流不变,则应认为断路器支持瓷套和绝缘提升杆的绝缘有问题。

图1-1 测量泄漏电流接线原理图
《规程》对40.5kV及以上少油断路器直流试验电压及泄漏电流的规定见表1-2。

表1-2 40.5kV及以上少油断路器直流试验电压及泄漏电流的规定值
额定电压(kV)
40.5
72.5~252
≥363
直流试验电压(kV)
泄漏电力(μA)
不大于10μA,超过5μA应引起注意

网友:
测量提升杆绝缘电阻应在断路器调整完毕与油箱注油之前进行,一边落下油箱或打开人孔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