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把三个用线绘成的边框在三个层上坐标重合???

楼主(2020-09-15):
    AD怎么把三个用线绘成的边框在三个层上坐标重合???

网友A:
    你说的是对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齐吗

    是的呀是的呀,怎么对齐呢

网友:
    选中要对齐的几个器件,然后右键,就能看到你想朝着哪个方向对齐了,之间点你想对齐的那个样子就可以看

网友:
    显示格点,板框的左下角都定位到原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