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R2014a 32位 调用dll 直接崩溃Matlab system error

楼主(2020-09-15):
    dll已加载成功并且能调用一部分函数,调用'ReadWavelength'直接挂 我该怎么办?

    try

    if~libisloaded('OpticalDevice')
            loadlibrary('OpticalDevice','OpticalDevice.h');
        end;
        m = libfunctions('OpticalDevice','-full');%显示库中函数
    %    libfunctionsview OpticalDevice;%显示库中函数
    sSerialNO ='123';
    pCharSerialNO = libpointer('cstring',sSerialNO);

    %p = libpointer('stringPtr');
    nNumPixels = 0;
        sSerialNum='';%序列号
    bSuccess=calllib('OpticalDevice','OpenDevice');%打开设备 是否安装了驱动? usb插拔一下?
        if bSuccess==0
        msgbox('打开设备失败','警告');
        else
            nNumPixels = calllib('OpticalDevice','GetNumPixels');%调用成功
       % calllib('OpticalDevice','GetSerialNO',pCharSerialNO); %调了就崩溃

%%调用'ReadWavelength'直接挂
       wavelength = 0.1:1:10000;
       pWavelength = libpointer('singlePtr',wavelength);
           bSuccess = calllib('OpticalDevice','ReadWavelength',pWavelength);%运行到这里Matlab直接崩溃弹窗(Matlab system error)
       %'[bool, singlePtr] ReadWavelength(singlePtr)'

       if bSuccess==1
           disp('读取波长成功');
           else
               disp('读取波长失败');
       end
    end

    bSuccess=calllib('OpticalDevice','CloseDevice');
    unloadlibrary('OpticalDevice');
catch exception
        bSuccess=calllib('OpticalDevice','CloseDevice');%关闭设备
    unloadlibrary('OpticalDevice');%释放库

    disp(exception);
end

网友:
    这是资料还是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软件和你的电脑不匹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和你的电脑不匹配啊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