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plot()画图的颜色线型和希腊字母参数设置

楼主(2020-09-15):
     y         黄色           ·             点线
     m         粉红           ○             圈线
     c         亮蓝           ×             ×线
     r         大红           +             +字线
     g         绿色           -             实线
     b         蓝色           *              星形线
     w         白色           :             虚线
     k         黑色         -.
                             --            点划线
matlab6.1线形:
[ + | o | * | . | x | square | diamond | v | ^ | > | < | pentagram | hexagram ]

    square           正方形
    diamond        菱形
    pentagram     五角星
    hexagram      六角星

用法

grid 打开网格线 -- 虚线
hold on 命令用于在已画好的图形上添加新的图形
1 x=0:0.001:10; % 0到10的1000个点(每隔0.001画一个点)的x座标
y=sin(x); % 对应的y座标
plot(x,y); % 绘图
注:matlab画图实际上就是描点连线,因此如果点取得不密,画出来就成了折线图,请试验之
=sin(10*x);
plot(x,y,'r:',x,Y,'b') % 同时画两个函数
3 若要改变颜色,在座标对后面加上相关字串即可:
x=0:0.01:10;
plot(x,sin(x),'r')
4 若要同时改变颜色及图线型态(Line style),也是在坐标对后面加上相关字串即可:
plot(x,sin(x),'r*')
5 用axis([xmin,xmax,ymin,ymax])函数来调整图轴的范围
axis([0,6,-1.5,1])
6 MATLAB也可对图形加上各种注解与处理:(见上表)
xlabel('x轴'); % x轴注解
ylabel('y轴'); % y轴注解
title('余弦函数'); % 图形标题
legend('y = cos(x)'); % 图形注解
gtext('y = cos(x)'); % 图形注解 ,用鼠标定位注解位置
grid on; % 显示格线
7画椭圆
a = [0:pi/50:2*pi]'; %角度
X = cos(a)*3; %参数方程
Y = sin(a)*2;
plot(X,Y);
xlabel('x'), ylabel('y');
title('椭圆')
8 绘制函数 在0 ≤ x ≤ 1时的曲线。
x=0:0.1:1
y=x.*exp(-x) %为什么用点运算?若不用会怎样
plot(x,y),xlabel('x'),ylabel('y'),title('y=x*exp(-x)')
9 画出衰减振荡曲线 与它的包络线 及 。t 的取值范围是[0, 4π] 。
t=0:pi/50:4*pi;
y0=exp(-t/3);
y=exp(-t/3).*sin(3*t);
plot(t,y,'-r',t,y0,':b',t,-y0,':b') % -r表示红色实线,:b表示蓝色点线,看上表
grid
10 在同一个画面上建立几个坐标系, 用subplot(m,n,p)命令;把一个画面分成m×n个图形区域, p代表当前的区域号,在每个区域中分别画一个图,如
x=linspace(0,2*pi,30); y=sin(x); z=cos(x);
u=2*sin(x).*cos(x); v=sin(x)./cos(x);
subplot(2,2,1),plot(x,y),axis([0 2*pi -1 1]),title('sin(x)')
subplot(2,2,2),plot(x,z),axis([0 2*pi -1 1]),title('cos(x)')
subplot(2,2,3),plot(x,u),axis([0 2*pi -1 1]),title('2sin(x)cos(x)')
subplot(2,2,4),plot(x,v),axis([0 2*pi -20 20]),title('sin(x)/cos(x)')

上下标: ^{任意字符} _{任意字符}
figure,title('\ite^{-t}sint'); %% \it表示斜体
figure,title('x~{\chi}_{\alpha}^{2}(3)');
Matlab中给图形添加希腊字母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zeta \eta \theta \IoTa \kappa \lambda \mu \nu \xi \omicron \pi \rho \sigma \tau \upsilon \phi \chi \psi \omega
大写 小写 英文注音 国际音标注音 中文注音
1 Α α alpha a:lf 阿尔法
2 Β β beta bet 贝塔
3 Γ γ gamma ga:m 伽马
4 Δ δ delta delt 德尔塔
5 Ε ε epsilon ep`silon 伊普西龙
6 Ζ ζ zeta zat 截塔
7 Η η eta eit 艾塔
8 Θ θ theta θit 西塔
9 Ι ι iota aiot 约塔
10 Κ κ kappa kap 卡帕
11 ∧ λ lambda lambd 兰布达
12 Μ μ mu mju 缪
13 Ν ν nu nju 纽
14 Ξ ξ xi ksi 克西
15 Ο ο omicron omik`ron 奥密克戎
16 ∏ π pi pai 派
17 Ρ ρ rho rou 肉
18 ∑ σ sigma `sigma 西格马
19 Τ τ tau tau 套
20 Υ υ upsilon jup`silon 宇普西龙
21 Φ φ phi fai 佛爱
22 Χ χ chi phai 西
23 Ψ ψ psi psai 普西
24 Ω ω omega o`miga 欧米伽
matlab中使用legend的时候,不让其显示边框:
legend('boxoff')
画线多条线
line([x1;x2;...],[y1;y2;...]) %画线条
[mag,phase,w]=bode(g0,'k-.',{0.01,1000}); 得到的 mag为三维数组,可以用AA=mag(:,:,:)'求转置的方法得到其中的单列数据。
设置默认线型的粗细
set(0,'DefaultLineLineWidth',1);
et(0,'DefaultAxesColorOrder',[0 0 0])
set(0,'DefaultAxesLineStyleOrder',('-|--|:|-.'));
set(0, 'DefaultAxesFontSize', 14);

'.' 用点号绘制各数据点 '^' 用上三角绘制各数据点
'+' 用'+'号绘制各数据点 'v' 用下三角绘制各数据点
'*' 用'*'号绘制各数据点 '>' 用右三角绘制各数据点
' .' 用'.'号绘制各数据点 '<' 用左三角绘制各数据点
's'或squar 用正方形绘制各数据点'p' 用五角星绘制各数据点
'd'或diamond用菱 形绘制各数据点 'h' 用六角星绘制各数据点
这些选项可以连在一起用,如:'-.g'表示绘制绿色的点划线,'g+'表示用绿
色的 '+'号绘制曲线.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