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的安全联锁、真空吸取、气动等系统介绍(二)

楼主(2020-09-15):
接上篇SMT贴片机的安全联锁、真空吸取、气动等系统介绍(一)

四、SMT设备接口

1、机械接口

(1)设备接口

① 介绍:在有表面贴片印制电路板设备的工厂中,SMEMA机器接口标准使设备接口更加便利,此标准用于机械和电器接口。
② 目的:此标准的目的是为表面贴片印制电路板的送板生产系统提供一个设备接口规范。此规范提供传输设备应该满足的最低要求,并不代表设备接口的所有规范。通过适当的设备设计,或通过提供能使设备达到标准的特殊适配器,可以获得标准的一致性。

(2)单轨机器接口

要求以下是单轨传输系统的机械规范。这些系统能彼此相邻组装而不用接口硬件,假设PCB如下图所示从左到右移动,同样的标准也用于板从右向左移动。设备制造商要清晰地说明板的移动方向。

① 传送机高度:每台机器要有自PCB底面算起的940~965mm(37~38 in)的可调高度。
② 固定轨道:为了标准化的目的,前轨定义为固定轨道。
③ 传送机宽度:对于传输宽度可调的设备,前轨是固定的后轨是可调的。调节范围因设备制造商而异。
④ 边缘间隙:传输机应要求在边缘的板间隙不超过5mm(0.197 in)。
⑤ Tooling Pins定位销:如果用定位销,应位于板的前边缘(挨着固定传输轨道),推荐孔直径为4mm(0.16 in),到板边的距离为7.6mm(0.299 in)。
⑥ 最大空隙:最大的非支撑空隙为19mm(0.748in),如图3.151中的G。
⑦ 引入长度:在传输机的轨道尽头,最小引入长度为3mm(0.118 in),边缘不应大于30°,如下图所示。

(3)双轨机器接口要求

以下是双轨传输系统的机械规范。这些系统能彼此相邻组装而不用接口硬件,假设PCB如下图所示从左到右移动,同样的标准也用于板从右向左移动。设备制造商要清晰地说明板的移动方向。

此标准提供双轨传输机的轨道间隙配置。传输机的轨道间隙(轨道1~3)和最小中轨间隙(轨道2~3)要在设备文件中规定。

在上图所示双轨传输机中,图中标号意义如下所述。
① 轨道1:固定位置;
② 轨道2:可调;
③ 轨道3:可以是固定或可调;
④ 轨道4:可调;
⑤ 传输机系统;
⑥ 电路板/组件;
⑦ 轨道1到轨道3间隙;
⑧ 中轨间隙。引入长度与双规机器,如上图所示。

2、电气接口

每个轨道要有独立的传输接口控制(总共4 个),每个轨道要有独立的连接器用于输入/输出控制。

(1)电气接口要求

机器到机器的电气接口要求保证适当的电路板顺序,此接口用于“局部”控制并且要单元控制器独立运行。这些要求用于单轨和双轨系统。

(2)内部机器控制

为从机器到机器给板适当排序,将用到“板就绪”和“机器准备好”信号线,“板通过/失效”信号线是可选项。

(3)内部机器连接

机器内部连接如下图 和表所示。下图 为电气接口示意图,下表为电气接口连接器/连线功能表。

① 连接器:机器上的所有接口连接器应是插孔型的,图3.154 和表3.20 提供了接口连接器信息。
② 连接线:每个机器要包括下线/输出信号线和匹配连接器。线的颜色代码需要符合制造商国家的特定标准,例如,NFPA79和EN60204-1,否则要在采购文件中定义。

(4)接口逻辑信号

电气接口信号顺序如上图所示,可通过使用耦合器或继电器获得。最小要求是可转换30 VDC,10 mA时。在10 mA时,输出“低”不能超过0.8 V DC。正常的板传输逻辑在上表和下表1及表2中描述。

注意1:最小要求是可转换30 V DC,10 mA。
注意2:在10 mA,输出“低”不能超过0.8 V DC。
注意3:如果用可选的光电耦合器,要确保合适的极性。
说明:未按照此标准制造的现有设备可能需要修改连接器上的销针连接或接口线。
下图和图2是正常传输同步逻辑图。

网友:
    机械接口,电气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