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eotiffwrite的使用,麻烦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0-09-15):
目前需要读取遥感影像并对像元值进行重新计算后再输出图像。
代码如下:
[A, R]= geotiffread('pathname:\ filename')      %得到文件的像元值矩阵A和地理信息R
B= A.* 0.0001                                               %将A进行处理,得到所需要的值
geotiffwrite('pathname:\ newfilename', B, R)   %重新输出图像

但是系统显示图片上的错误。
我看到geotiffwrite参考页里面的syntax第一行就是这么写的:geotiffwrite(filename,A,R)。不知道错在哪。
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使用geotiffread需要安装什么插件吗  我用完之后怎么一直提示Error in geotiffinfo (line 243)
info = readinfo(filename);

Error in geotiffread (line 80)
info = geotiffinfo(filename);这种错误啊?麻烦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X, R] = getifread'shanghai roi WGS2.tf);%read image with spatially referenced
info = geotifinfo('shanghai_ roi_ WGS2.tf);
getifrite'shanghai_ roi_ WGS5.tif,Y,R, 'GeoKeyDirectoryTag', info.GeoTTFFTags.GeoKeyDirectoryTag);%write image with
spatilly referenc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