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哈!怎么计算这个射频输入信号的匹配电路?射频信号是70-90MHZ的带宽。应该...

楼主(2020-09-15):
请问下哈!怎么计算这个射频输入信号的匹配电路?射频信号是70-90MHZ的带宽。应该怎么选择电感电容组成匹配电路输入功率管呢?输出匹配有怎么选择呢?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有人会吗

网友:
没有交代前后级、频段(与阻抗线电长度相关),估计很难看明白。如果有详细参数,就用ADS仿真一下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