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单片机板子,对pt100热电阻,是如何进行校准的?

楼主(2020-09-15):
请问下大家,单片机板子,对pt100热电阻,是如何进行校准的?

网友:
一般需要有标准器,对于1%误差的民用应用,可以将冰水混合物作为“0”点,将沸腾的开水作为100℃经行2点简单标定即可。0度应该是100欧姆,100度应该是139.??,具体查国际标准分度表。有测量误差自己计算补偿。

网友A:
1、 将产品按照应用图接好线,或者将产品安装到已经设计好的线路板上。
2、 根据辅助电源的值,连接好电源;安装好调节电位器;输出接到万用表。
3、 根据输入的温度范围查分度表得出对应的电阻值范围Rlow~Rhigh。
4、 接通电源,开机15分钟。
5、 将电阻箱的阻值调到等于Rlow的值,调节零点电位器,使输出为零点的对应输出值(例如4mA)。
6、 将电阻箱的阻值调到等于Rhigh的值,调节幅值电位器,使输出为满度的对应输出值(例如20mA)。
7、 重复5、6步骤几次,提高输出精度。
8、 校准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将产品按照应用图接好线,或者将产品安装到已经设计好的线路板上。
2、 根据辅助电源的值,连接好电源 ...

我比较白,能问下通过电阻箱调整R值得到的电流输出值的作用是什么?你这种方法的原理我不是看的很懂,能不能细讲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