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里面如何替换器件封装?有个电容的封装想替换一下。

楼主(2020-09-15):
请教大神,mentor Expedition里面如何替换器件封装?有个电容的封装想替换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在库里定义一个part有可替换的封装,在layout中就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库里定义一个part有可替换的封装,在layout中就可以选择

网友:
    可以选择库里面的封装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