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

楼主(2020-09-15):
有一片型号为ADP3338 LDO,固定输出为3.3V,不上电点阻抗发现输入5V和输出3.3V对地都是300Ω左右,输入输出管脚之间阻抗只有6Ω,正常芯片有1.5K左右,关键是上电后芯片输出输入电压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惑。

网友A:
输入输出管脚之间只有6欧姆的电阻肯定有问题,可以将芯片从板上取下来再测量,如果还是6欧姆,那就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
芯片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管脚之间只有6欧姆的电阻肯定有问题,可以将芯片从板上取下来再测量,如果还是6欧姆,那就是芯片损 ...

取下来测量还是6欧姆,取下来直接加5V输出为5V,放在板子上通过DCDC8V转5V加到LDO输出就是3.3V,阻抗大小差不多,请问您知道失效原因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