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生产一款产品时小USB出现批量性偏移现象。

楼主(2020-09-15):
公司生产一款产品时小USB出现批量性偏移现象。贴装时是很正的,回流焊接后出现偏移,请教大神,这个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USB下面点红胶可以防止过炉拉偏。

网友:
    也有可能是PCB板上面USB固定脚的孔过大导致过炉拉偏。

网友:
    试试调整炉温熔锡时间,看是否可以解决。最好发几张图片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