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如何给走线,铺铜之类的绿油开窗?

楼主(2020-09-15):
怎么设置的?找一圈没找到
多谢

网友:
    在solder层画个铜皮

楼主:
    那就是画线之后,还得再在solder层画一个?好多走线呢,一个一个的画吗?

网友:
    如果开窗与原铜箔一样大,可以复制原铜箔,再特殊粘贴到阻焊层即可。
(好像除polygon外的铜箔都有solder mask属性可以改,不知道是不是支持所有版本。)
如果大小不一样,只能一个一个画了。

楼主:
    谢谢,看来就一个一个的画了。polygon支持更改属性,我是20版本。

网友A:
    修改布线属性就好了,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布线属性就好了,见图:

谢谢兄台指教,非常有效。
不过polygon好像这招不行,只有复制到solder层了?

楼主:
    绿油开窗是为了多上点锡,加强散热。但如果PCBA工艺中没有波峰焊,背面是把相关贴片罩住然后走波峰焊,这个是不是绿油开窗的地方就上不了锡了呢?

网友:
    是的,只能跟做治具的厂家联系,这些地方不要盖住,否则上不了锡。

楼主:
    我在solder层画铺铜,感觉这个铺铜不需要赋网络?赋了网络也没关系。
    反正它就是表示这一块区域不盖绿油。
这个理解对吧?

网友:
    对的,顶层还是底层没搞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