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说的总装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9-16):
    工厂里说的总装线是什么意思?" i3 Z  a: b6 A4 ~- t

网友:
    总装线也就是大型的自动装配线,通常用来把已经加工好的各个部件半成品总体装配在一起。总装线一般来说都是指的大型产品的装配生产线,大型产品比如,汽车,飞机,电视机,空调等它们的零部件生产都是在相对小些的生产线或者组装线上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