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电磁阀的使用和维护

楼主(2020-09-16):
    SMT国产贴片机选用的是第四代电子装联技术,具有元器件设备密度高,易于完成自动化和能够进步生产功率等优点。SMT贴片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那就是电磁阀,在日常运用时,咱们要经常对电磁阀进行维修保养等,那么咱们在运用保护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下SMT国产贴片机电磁阀日常维护注意事项。
    SMT贴片机电磁阀
    1、咱们在进行维修保养必定要按操作说明书的顺序进行,否则不正确的操作方法有或许成为机器或者设备破损及动作不良的原因。
    2、低频度运用,为了避免电磁阀运作不良,尽量确保每月进行一次电磁阀切换作动检查。(请注意空气源)
    3、注意机器的设备拆开和压缩空气的供,排气。咱们在拆开机器时,要先承认现已设置了避免被驱动物体落下和误动作的设备之后,才能堵截供应空气及电源,并经过残压排放功用排放系统中的残压。另外,要重新设备或变更,之后再启动时,必定要先承认是否设置了避免驱动元件飞出等办法,并承认机器是否正常运作。
    4、冷凝水开释。紧记必定要定时清除空气过滤器中积存的冷凝水。
    5、手动操作。手动操作设备一开始便运作。那么请承认安全之后再进行操作。
    现在市面上SMT贴片机首要分为四种类型:复合式、动臂式、转盘式和大型平行系统。每款类型的SMT国产贴片机各有好坏,这主要取决于运用或工艺对系统的要求,一起在其速度和精度之间也存在必定的平衡。动臂式机器的灵活性和精度较好,适用于大部分的元件,一般高精度机器都是这种类型,但在速度于复合式、转盘式和大型平行系统比较距离较大。

网友:
    v尽量确保每月进行一次电磁阀切换作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