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导入Gerber模板

楼主(2020-09-16):
在AD中怎么导入Gerber模板

网友:
可以通过output job file做一个模板,不知道还有导入gerber模板一说。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1.首先打开PCB,并且在文件-导入-Gerber fil:
    2.选择之后会弹出如下窗口界面:
    3.即弹出了我们导入文件的窗口,并在自己Gerber模板的位置找到模板,再将其打开:
4.然后就会出现 “DOEN”的对话框 ,我们只需点击OK就会自动导入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