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

楼主(2020-09-16):
25MHz的时钟源如何得到4路200MHz的时钟信号??( K- s) N4 X* h- b4 K

网友:
时钟芯片啊,有SPI的,有I2C的,配置接口,基本时钟,TI ADI 上找找

网友:
找个pll  用fpga应该可以

网友:
采用时钟驱动器或者FPGA芯片,要根据具体的性能指标选择。输入源信号特性是什么,输出四路使用信号指标多少,来选择。

网友:
芯片不都有PLL嘛

网友:
    用专用的时钟芯片,抖动低,频率准,IDT、Siliconlab、TI都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