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8开发板-Qt和最小linux系统-扩展root分区

楼主(2020-09-16):
本文档介绍如何修改 iTOP-4418 开发板用户区大小。文档中的分区数据是针对
16G 的eMMC。
uboot 设置
进入 iTOP-4418 的 uboot,如下图所示。

输入命令:
setenv fastboot
"flash=mmc,2:uboot:2nd:0x200,0x78000;flash=mmc,2:2ndboot:2nd:0x200,0x4000;flas
h=mmc,2:bootloader:boot:0x8000,0x70000;flash=mmc,2:boot:ext4:0x00100000,0x040
00000;flash=mmc,2:system:ext4:0x04100000,0x340000000;"
注意上面的命令要一起输入,setenv 和 fastboot 之间要有空格,fastboot 和双引号之
间也要有空格,如下图所示。

然后要保存配置,使用命令“saveenv”,如下图。

如下图所示,使用命令“reset”,重启开发板,再次进入 uboot 模式。

然后输入 fastboot 命令,准备烧写。
文件系统
Qt 的文件系统的编译脚本需要修改,如下图所示,Qt 的编译脚本是

“build_android.sh”。

打开编译脚本,搜索关键字“make_ext4fs”,找到 Qt 文件系统的编译命令行,按照下
图所示修改,将“314572800”修改为“13958643712 ”。

保存编译脚本,重新编译,生成新的 system.img 文件。
将 system.img 烧写到开发板,重启开发板,进入文件系统模式。
然后使用“df”命令,可以看到修改完之后,root 目录变为 13G 大小,如下图所示。

补充说明
最小 linux 系统,如果想修改用户分区大小,修改方法和 qt 的一模一样。

其它大小的 eMMC,要是需要修改分区大小,则可以仿照 16g 的来修改。
需要注意的是,有两个数据大小要对应。

编译脚本中的数据 1“13958643712”十进制,如下图所示。

数据 2“0x340000000”十六进制,如下图所示。

上面的数据 1 和数据 2 要相等。
主要是 emmc 扩大了分区,还得要编译 system.img 的时候指定大小,为了和 emmc 分区
对应,如果文件系统编译的时候设置的小于 emmc 分区,那看到的结果就是编译镜像指定的
大小了。

网友:
    主要是 emmc 扩大了分区,还得要编译 system.img 的时候指定大小,为了和 emmc 分区 对应,如果文件系统编译的时候设置的小于 emmc 分区,那看到的结果就是编译镜像指定的 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