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如何批量替换过孔?

楼主(2020-09-16):
    cadence allegro 如何批量替换过孔?

    未替换过孔前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1、选择Setup菜单栏下Application Mode选项下General Edi模式。

    2、在Find侧边栏中只勾选过孔(Vias)

3、在PCB中框选中需要替换的孔,将光标放在孔过上右键Replace padstack——Selected instance(s)

4、此时软件会弹出Select a padstack对话框,然后在我们的库路径下找到要替换原过孔尺寸大小的过孔,点击确定后,原来的过孔就会被新的过孔代替

网友:
    选择Setup菜单栏下Application Mode选项下General Edi模式。这一步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