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线路板规定要求必须十分平整?

楼主(2020-09-16):
    为什么pcb线路板规定要求必须十分平整?: {! `. [0 h- `/ b' v

网友:
    在自动化技术插装网上,pcb板若不整平,会造成精准定位禁止

网友:
    电子器件没法插放到木板的孔和表层贴片焊层上,乃至会碰坏全自动插攒机

网友:
    装上电子器件的木板电焊焊接时会产生弯折,元器件脚没办法剪平齐整。木板也没法装到主机箱或机身的电源插座上

网友:
    pcb板已进到到表层安裝和集成ic安裝的时期,装配厂对板翘的规定必然愈来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