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涨缩度的规范和测试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0-09-16):
    PCB板涨缩度的规范和测试标准是什么?

网友:
    据英国IPC-6012(1996版)《《刚度pcb板的评定与特性标准》》,用以表层安裝pcb板的容许较大涨缩和歪曲为0.75%,其他各种各样木板容许1.5%。

网友:
    各电子器件装配厂批准的涨缩度,无论两面或双层,1.6毫米薄厚,一般是0.70~0.75%,许多SMT,BGA的木板,规定是0.5%

网友:
    把pcb板放进经计量检定的服务平台上,把检测针插到涨缩度较大的地区,以检测针的直徑,除于pcb板曲边的长短,就可以测算出该pcb板的涨缩度了